伺服电机电感参数

楼主(2009-02-23):
买了一台和利时的永磁同步电机,资料里面说明电枢绕组相电感是12.16mH,这里是不是表示A、B、C三相的电感都是这个值?那么定子的d、q轴相电感怎么计算?请各位高手指教,是通过clark变换吗?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吧,继续求答案

网友A:
厂家给出的伺服电机产品参数中标称的绕组电感一般为线电感,至于dq轴电感,恐怕就算是欧洲厂商也不会提供,真想知道,就自己实测吧!

楼主:
请问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测法?

网友B:
对:波恩 关于

厂家给出的伺服电机产品参数中标称的绕组电感一般为线电感,至于dq轴电感,恐怕就算是欧洲厂商也不会提供,真想知道,就自己实测吧!

内容的回复:
dq轴电感怎么测量? 我只知道可以计算出来, 用什么方法测量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A:
汗!没有实测过。

据说可实测线电感与电角度的对应关系,然后计算dq分量。

有测/算过的也来说说?!

楼主:
对:bookujs2005 关于回复内容:
对:波恩 关于

厂家给出的伺服电机产品参数中标称的绕组电感一般为线电感,至于dq轴电感,恐怕就算是欧洲厂商也不会提供,真想知道,就自己实测吧!

内容的回复:
dq轴电感怎么测量? 我只知道可以计算出来, 用什么方法测量还真没听说过。
内容的回复:

那怎么计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继续问~~~~~~~~~

由坐标变换的公式可以得到, dq轴电感是电机电感的1.5倍。建议查查资料

网友C:
在运用伺服电机时,要用到定子的d、q轴相电感这此参数吗,知道了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A:
很可能不是用,而是研究。

楼主:
用PSIM做伺服系统仿真,里面电机参数要设d、q轴电感

网友A:
仿真的目的是技术研究还是开发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在运用伺服电机时,要用到定子的d、q轴相电感这此参数吗,知道了也没多大用处

电机电感真没有用吗? 要是没有用,只能说明你做的电流环等与电机参数无关,不用电机参数会导致电流环性能做不好,即力矩模式。

网友A:
to“bookujs2005”:刚才给您留言了,请您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to“网友B”:刚才给您留言了,请您查收。

已经回复, 多交流

网友A:
已看到,保持联系。

网友D(2009-08-09):
dq轴电感只能根据线电感进行坐标转换计算得近似值,电机生产厂家不会给出的.只在进行控制算法的时候用到,应用或者维修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