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线鼻子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请教个简单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一个端子上最多可以接2个线鼻子,但一个线鼻子上可以接多少根线呢?是否有具体的参考规定,如果是因接多根线接触容易不好的话,灌锡的话应该可以解决,是否可以?

网友A:
首先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一个端子上接那么多的线?
假如是母线的话,你可以采用汇流排,来分线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
接线的原则除了安全可靠的要求外还有方便的要求,用汇流排又快又省事多好呀。

网友B:
要看线鼻子能包容下多少线。砸上后就可以灌锡

网友B:
但线鼻子的容量一定要足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不想用母线排,造价太高

网友C:
线鼻子的大小决定了一切,容量、温度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D:
一般的线鼻子分单线和双线的,口径不是太大。你可以把两根线发插入线鼻子,然后把那个塑料头剪点  ,这样接4根线。

网友E:
母线排造价高?不会吧,无非是多用几个端子的问题吧,好几根线接到一个端子上,出了问题貌似很难排查吧,再省这个地方也用不着那么省吧,省钱后是给自己找罪受,最后到底省没省钱可很难说吧

网友F:
是给自己找罪受,最后到底省没省钱可很难说吧----有道理,顶!

网友G:
做事之前一定要考虑合适不合适!

网友B:
说的不明白。要看线径和线鼻子的容量而定·······楼主自己把握,灌锡也是必要的

网友H:
好几根线接到一个端子上,出了问题很难排查

网友I:
是呀出了问题查的时候还得拆更麻烦

网友J:
我们经常50的线鼻子压6根6平方的线到6个接触器

网友J:
错了是35的线鼻子

50的可以压更多的线

网友K:
一个线鼻最好压接一根线,多根线就多用几个线鼻。

网友L:
线路与设备的连接    这种连接发生在导线头与接线盒、接线端子板、(排)等配电和用电设备进出线接线柱或接线螺栓处。从某种意义讲,线路与设备的连接在实际用电中,比之线路之间的连接更为普遍,虽连接处理比后者容易,牢固性也相对较强,但由于接点多,也是最容易发生电气接触不良,造成安全事故的环节之一。常见连接形式和要求主要有:  1、顶压连接    即线头插入接线柱孔内,沿螺纹孔旋动螺杆,使杆头直接紧压在导线头上的连接法。要求和应注意的是:  (1) 插线孔的大小一定要与与导线截面相匹配。禁止减小导线截面再插入孔内的做法,当截面过多小于孔截面时,应对导线插接部分进行并股加粗处理;  (2) 多芯导线进入插孔前,外部应包缠一层导电性能良好,质地柔软,结实防腐的金属薄皮,以防导线头受到螺杆头顶压时,产生松散、断股现象,影响电气接触效果。常用的铝导线尤其应注意此点。  2、旁压连接    即利用接线螺栓,将导线“绕钩”在螺杆上,再旋动螺母紧压的连接方法。其要求和应注意的有:  (1) 在条件许可时,应尽量采用成型导线头接线端子,即先在导线头连接成型端子,再对端子进行压接;  (2) 小截面单芯铜线(一般10平方毫米以下)、多芯铜线(2.5平方毫米以下)、单芯铝线(2.5平方毫米以下)与接线端子可直接连接(还包括顶压式),但多芯线宜先拧紧搪锡后再连接;  (3) 多芯及大截面单芯铝线、大截面铜线连接时,应先焊或压接成型接线端子后,再与设备螺栓连接;  (4) 当接线螺母压接单芯导线自制端子(即将线头弯成半圆钩状端子)或成型端子时,应将弹簧垫圈(一般为高碳钢再经发兰处理)置于端子下面(在弹簧垫圈上再多用一个平垫圈),使电流不经电阻大的弹簧垫圈直接流向平垫圈→螺母→螺杆,以减少接触电阻;  (5) 当螺栓压接两根自制接线端子时,在两接线端子中间应增加一个金属平垫圈,以增大导线接触面积,降低接触电阻;  (6) 当电流由一个导体(A)通过接线螺栓向另两个导体(B、C)传输时,应将A夹于B、C之间连接,以避免电能传输发热集中在一个接触面;  (7) 有时为了计量,往往在电流引入或引出母线、闸刀、保险等接线处夹接一小截面导线,从减小接触电阻、降低温度出发,应避免将小截面导线夹于两大截面导线之间,使大截面导线直接接触;  (8) 对电磁开关等重要的接线螺栓,应尽量使用接线性能上相当于弹簧垫圈与平垫圈组合,具有良好抗震防松效果的“∧”形导线压接金属垫圈。但应根据导线截面大小选择合适的“∧”形垫圈,即应当“∧”形垫圈在紧固螺母旋紧后,垫圈下沿应距底板平面留有0.5至1.5毫米的间隙,防止“反作用力”对增大接触压力起阻碍作用。

网友M:
造价固然重要,但安全更重要。弄得不要发热烧断线鼻子。

楼主:
弄得不要发热烧断线鼻子------如果处理不好这种情况肯定会有

网友N:
要看线径和线鼻子的容量而定

楼主:
要看线径和线鼻子的容量而定 ----不是容量大可以多接几个啊

网友O(2012-01-31):
各位,大功率加热丝和导线的连接有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