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万用表好用?

楼主(2009-02-23):
用于自动化维修,用什么万用表好用?最好提供型号和价格

网友A:
电工论坛搜一下以前见过相关的帖子!

网友B:
   万用表应具备的基本功能:测电阻、电流、电压精度要高一点,能自动切换量程。

还要能测二极管导通电压,能用表棒直接测量中小容量电容。最好能测温度。

这样的万用表用于自动化维修比较方便好用。型号和价格可以自己到仪器、仪表

器材商场去咨询、比较,自己满意就好。

网友C:
FLUKE  福禄克
700以上,好用、准确、精度高、自动换流程(用电阻档测电压,能够测出准确电压)、二极管、电容、电流频率等
抗用,就是贵些

网友D:
国产胜利的就可以了, fluke的相对来说较贵。 从功能上来说完全满足需求

网友E:
看具体使用精度、功能的要求而定

网友F:
优利德ut71e就不错,我用的就是

网友G:
看你是做什么用,普通一点的国产的就可以,精确一点的,功能多一点的,FLUKE的不错,我们是用的FLUKE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优利德ut71e就不错,我用的就是

我也是!

网友A:
顺便说一下国产胜利特别是最近两年所附带的表笔质量差的不能在差不出两个月就坏了想修焊一下都不可能!实在是讨厌!

网友I:
普通一点的国产胜利的就可以

网友J:
看应用场合,不见得国外的贵的就是好,自动切换量程,其实不怎么好用,有个反应时间,国产的胜利还有尤利德 也不错

网友K:
i 最主要适中就行,

网友K:
不一定非要很贵的,最主要适中就行,

网友L:
国产的费思泰克是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档测试仪器。其研发的手持式万用表各项性能指标都超过同类产品。欢迎大家到www.faithtech.cn网站上了解。

网友M:
普通一点的国产胜利的就可以 ,我用的是VC97的万用表

网友N:
        我用优利德  UT56。

网友O:
RP系列旋转脉冲发生模块 供应

管脚说明:1、2和3、4是电源引脚,电压范围(3-15V)。消耗的电流小于1mA。
8,7;A和B脉冲信号输出,正转旋转轴A脉冲输出,反转旋转轴B脉冲输出。
5,6; K1,K2 是一对开关信号输出,按下旋转轴,K1和K2导通。
用途: 数字控制,面板调节信号,马达转速等。
电话 :13662634066

网友P:
我用优利德 UT201

网友Q:
最好用四倍半的表.国产和进口的均可.

网友R:
进口的用福禄克的,国产的用胜利的。

网友S:
victor 谁用谁知道。哈哈。!

网友T:
进口FLUKE ,国产胜利

网友U:
FLUKE 福禄克 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