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触摸屏控制PLC的程序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9-02-23):
-M0-------------------- MOVP K3 D8

M0注释是自动页, 后面的MOVP K3 D8注释是人机换页

请问是如果换页的啊?把3传到D8就换页了?不明白
请大家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小弟一下啊

网友A:
你的程序没写齐。。。。。。。。。。。。。。。

网友B:
应该是换页的同时,完成D8的赋值,M0上还隐藏了一个换页功能元件

网友C:
D8应该是存储屏当前显示画面序号的地址

写入K3,就是显示3号画面了,你的是三菱的屏吗?三菱的是这样的

网友D:
首先在人机的系统设置中将D8设置成人机的显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