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和利时MACSV的按钮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比如A6_BALAG.OK不是自定义功能块BALAG的输出变量也不是输入变量,在MACSV图形组态中可以应用A6_BALAG.OK这个变量做个按钮吗

楼主:
比如A6_BALAG.OK不是自定义功能块BALAG的输出变量也不是输入变量,在MACSV图形组态中可以应用A6_BALAG.OK这个变量做个按钮吗?必须把A6_BALAG.OK作成输入变量吗?

网友A:
定义成全局变量???

楼主:
要定义成全局变量,就要作成输入变量,对吧

网友A:
做按钮要用全局变量的~可以简单的说凡是画面上涉及的点都应该用全局变量

而你所说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是你自定义功能块里的输入输出管脚(input?output?)吧~

理论上讲输入输出变量跟按钮所需要的变量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是全局变量按钮就可以引用

另外标准块中你所说的输入输出变量都是定义成全局变量的,所以按钮可以直接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1)A6_BALAG.OK前加个中间变量,2)然后图里再加个按钮,把中间变量加进去就可以了,3)重新编译下装就可以了

楼主:
从多种渠道问了和利时的工程师,在画面中可以直接引用A6_BALAG.OK这个变量做按钮.昨天又得到解答:这样不可以,还是需要做成全局变量.

网友C(2009-04-28):
应该是要定义成全局变量的,这样才能在上层引用。

网友D:
        MACSV图形组态上的按钮必须在下层定义好全局变量,在上层才可以引用。

网友E:
综合下:

1、你要做用的那个变量必须是全局变量

2、不用管它是输入还是输出,一般输入和输出这个说法的针对现场或者功能块来说,对于一个全局变量,你可以读它,也可以写它.如果实在要区分,可以引入一个中间变量,当然,这个变量也必须是全局的

3、条件允许下,最好是将变量都定义成全局变量.

4、如果满意的话,请给点分,谢谢。

网友F(2011-09-20):
您有和利时DCS的软件 资料,组态包 能给我发一分吗 谢谢 QQ317041293

网友G(2019-11-08):
您好,我刚才看见您之前关于DCS系统的帖子,想咨询您一下我在工程编辑器中一直显示编译1错误(s)已经检测165 points used,但是在别的电脑恢复工程之后就可以编译成功,于是想着可能是不是电脑的问题,但是又编译了一下系统自带的Example可以正常编译,请问您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网友H(2020-01-10):
感谢资料分享,再次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