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接触器是按主回来区分还是按线圈来区分?

楼主(2009-02-23):
什么叫交流接触器,什么叫直流接触器?一般来说,我都是按线圈工作电压来区分,通交流电的叫交流接触器,通直流电的叫直流接触器。但我最近查了些资料,有的资料上说是按用于通断的主回路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用于通断的主回路是交流的叫交流接触器,通断的主回路是直流的叫直流接触器。

下面是书上的原话:

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

请专家给个正确说法。

网友A:
书上说的是对的,主要按照主回路控制的电压区分

网友B:
看控制电压

质量稍好的一般都是交直流通用的

楼主:
那还想问一下,那么交直流接触器在结构上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的主触点比直流的多,直流只有正负两根线,交流就不一定了,线圈也不一样,小型继电器就只能按线圈的标定区分了。

网友D:
交流接触器与直流接触器的主触头的灭弧装置也不一样,不是楼上的说的那样简单的。

网友E:
线圈和主回路一般都是对应的。

线圈是要分交直流的。在设计上交流直流的线圈结构很不一样。

网友F:
好想看到高手的答复啊

网友G:
按线圈的工作电压的要求加以区分。

网友H:
呵呵;是控制线圈的工作电压来区别的;

网友I:
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不以线圈是AC或DC来区分.,有交流接触器使用直流控制的规格,当然这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最大区别在于灭弧系统.
交流接触器一般仅使用灭弧栅灭弧,因为交流有过零自灭弧能力.
直流电弧没有自灭弧能力,所以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栅+磁吹灭弧,触头采用耐电弧能力更强的材料制成,动触头和静触头的开档更大,触头面积更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不以线圈是AC或DC来区分.,有交流接触器使用直流控制的规格,当然这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最大区别在于灭弧系统.
交流接触器一般仅使用灭弧栅灭弧,因为交流有过零自灭弧能力.
直流电弧没有自灭弧能力,所以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栅+磁吹灭弧,触头采用耐电弧能力更强的材料制成,动触头和静触头的开档更大,触头面积更大.

没太留意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K:
德国产的BC-系列交流接触器(B-系列的分支)就是使用直流控制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B:
市场上很少用直流触点的接触器

网友L:
看控制电压                 一般交流

网友M:
用于通断的主回路是交流的叫交流接触器,通断的主回路是直流的叫直流接触器

网友N:
老愚者的回答是正解,而且很全面啊。

网友O(2009-09-15):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不以线圈是AC或DC来区分.,有交流接触器使用直流控制的规格,当然这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最大区别在于灭弧系统.
交流接触器一般仅使用灭弧栅灭弧,因为交流有过零自灭弧能力.
直流电弧没有自灭弧能力,所以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栅+磁吹灭弧,触头采用耐电弧能力更强的材料制成,动触头和静触头的开档更大,触头面积更大.

网友P(2009-11-20):
我认为是按接触器的控制电压方式分的,线圈控制电压为交流的就为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是直流的就为直流接触器.

直流接触器主触头可以用在交流回路中,交流接触器主触点也可以用在直流回路中,但是交流接触器一般就用在交流回路中,很少用在直流回路中 .

网友Q:
好像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R:
在直流供电电源系统里当然的用直流接触器,比如地铁机车系统的高压主回路,无论是线圈还是灭弧装置,这点老愚者说的很对,直流的动, 静触点表面的含银量更高,平滑度也更高。

网友S:
引用 网友I:
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不以线圈是AC或DC来区分.,有交流接触器使用直流控制的规格,当然这个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的.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的最大区别在于灭弧系统.
交流接触器一般仅使用灭弧栅灭弧,因为交流有过零自灭弧能力.
直流电弧没有自灭弧能力,所以直流接触器使用灭弧栅+磁吹灭弧,触头采用耐电弧能力更强的材料制成,动触头和静触头的开档更大,触头面积更大.

 =========================================================================================================

赞同,回复很专业!直流断路器与交流断路器的区别,也主要是因为灭弧问题!

线圈为直流供电的叫直流操作;交流供电的叫交流操作.如;

直流操作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T:
应该是按线圈工作电压区分,另外直流灭弧与交流有很大区别,交流有电流过零点,有利于分断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