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卡转232通讯,电脑还是无法连接PLC

楼主(2009-02-23):
COM口已经设置到COM1了,还是无法通讯,不知道怎么回事,用老的笔记本的串口就没问题

网友A:
波特率,停止位等通讯参数有没有正确设置?

网友B:
可能有些参数没有设对吧

网友C:
欢迎来我这看看咯.编程电缆销售,我是浙江的,QQ523860371淘宝店shop35300858.taobao.com支持网上交易,安全..

网友D:
转出的串口是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A:
估计你买的转换卡不太好。

我目前使用USB转COM的。力特的,还可以湊合着用。

网友E:
这东西最好现场试好了在买

楼主(2009-04-15):
现在的电脑没有了那个COM口太不方便了,LS不知道能不能支持USB,试了快2周了,还是不行,无法联机

网友A:
我目前使用USB转COM的。力特的,还可以湊合着用

网友F:
usb转COM的应该还可以,我就是用的效果还行,在市场上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就好了

网友G:
在设备管理器里边看一下你转出来的com口是几   我的usb转出来的就是com4   然后在软件的联机选项里设置成转出来的com4就ok

网友H(2018-05-02):
看你的驱动 LSIS 装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