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1063E用com2口485和西门子200PPI通讯不上

楼主(2009-02-23):
TPC1063E用com2口485和西门子200PPI通讯不上

网友A:
你检查一下通用串口父设备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看一下COM2口的拨码看正不正确,是不是拨码到485方式

网友B:
 补充一下:

设置方面:西门子200的话 一般默认波特率960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偶校验 地址是2 按照这个参数设置一下 再试试

物理连接方面:如果用的是西门子的原装PPI电缆 记得把其拨码拨到FREEPORT通讯模式 如果是自己做的电缆 3+8- 对应1063E 的7+8-

建议昆仑通态的工程师在解答问题的时候 把“是否正确”这样的字眼尽量写的详细一些,把正确的参数描述一下,这样也方便了其他人。

网友C:
可以参照此图,再有就是西门子的PLC的485地址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