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样使两个S7-300站通过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9-02-23):
我需要建一个要求用以太网通讯的两个站之间的通讯,型号2个315-2DP的CPU(6ES7 315-2AG10-0AB0)、一个CP343-1(6GK7 343-1EX21-0XE0)、一个CP343-1(6GK7 343-1EX11-0XE0),我在工业以太网通讯指南上看过,说要调用FB12、FB13,试着建过但是cp343老报故障。还有就是这样的通讯,如果一个站出现故障或掉电会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站停机,怎么组态、编程,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的邮箱jy752113@163.com

网友A(2009-04-29):
这是以太网通讯问题,在配置里面有可以选择的通讯协议,将两台的地址都配成一样的,传输的字节数量等;注意,需要单边激活

网友B:
你所说的这个通信在西门子通讯指南那本书里讲得很详细,资料库里面好像就有,你有时间搜一下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C(2010-07-13):
给大家 催荐一个好网址 www.taojinwa.com 这里是工控网址大全.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