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系统接受一个 4--20MA电流信号(AI101)

现在想通过AO卡件做一个输出(AO101)

是否可以直接赋值?

AO101:=AI101;

或者加中间变量?

MID:=AI101;

AO101:=MID;

 (这样做编译可以通过!)

网友A: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呵呵

网友C:
可以这样用,没有问题。

网友D:
你们再看一下,能用吗? 能用才怪。

先搞清输入输出再说吧。

网友E:
用PVI显示输出给AO通道是可以的。

网友F(2009-04-05):
MACSV不可以用,HS2000可以用。燃烧炉岗位的一次风流量调节会碰到这种情况,一次风流量指示需要中控室显示,同时需将该信号输出到燃烧炉岗位的调节器上指示并调节阀门。请问如何在MACSV系统实现。

网友G:
岂不  “多此一举”  不如直接把信号线接到   (AO)卡对应输出回路上

这和情况出现PID控制回路里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岂不  “多此一举”  不如直接把信号线接到   (AO)卡对应输出回路上

这和情况出现PID控制回路里面.............

网友I:
这样在回路中就没法组态了

网友J:
这样可以吗?!肯定不行,你要输出就应该由PID调节,通过PID改定AO

网友J:
对:桑赛 关于

MACSV不可以用,HS2000可以用。燃烧炉岗位的一次风流量调节会碰到这种情况,一次风流量指示需要中控室显示,同时需将该信号输出到燃烧炉岗位的调节器上指示并调节阀门。请问如何在MACSV系统实现。

内容的回复:可以,你去该流量的变量值就行了

网友E:
不一定可以直接接,要考虑电的问题。

网友K:
         可以的,注意AI和AO的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L:
应该用中间变量进行转换下吧

网友M:
     理论上可以,不过AI和AO的量程要注意对应。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理论上可以,不过AI和AO的量程要注意对应。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也觉得可以做,只要量程是对应的就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O(2009-05-13):
他取的量 可能需要PID同时也需要直接输出

网友P:
不可以,应该加上个PID你要输出的是模拟量应该是要控制的吧。而起你说的是什么接受4-20ma只是为了方便现场仪表人员的工作方便而表示的国际标准并不是接受那个是要转换的,所以不可以。

网友Q(2010-10-02):
应该把AI对应的输出赋值给一个中间变量,然后再把这个中间变量接入一个AO卡件(MACSV系统)

网友R:
啊影的最好!!! !

网友S:
输入信号不经过处理直接作为输出信号控制,这样的功能有用么,因为只有比较才能作出判断,你的输入信号起码应该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后,才能作出判断控制调节。

网友T:
一般这种是用PID控制吧

网友U(2011-06-23):
就找个功能图窗口 把俩点直接用线连下就行,不用ST语言

网友V(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W:
一般来讲这种模拟量输出应该是用PID来控制的吧

网友X(2018-02-02):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