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改造方案

楼主(2009-02-23):
           我公司是一家没化工企业,有9台间歇式煤气发生炉,炉条机用电磁调速电机拖动。主动电机型号为    Y132S - 4      功率    5.5KW      电磁调速电动机型号为     YCT200-4A     激磁电压  72V     激磁电流 1.6A      力矩  35.1牛/米        转速为   250-1250转/分      现在想改为变频调速能不能实现?用多大电机?能不能节电?投资有多大?哪位师傅能搞个设计方案请与我联系。电话13526988918.

楼主:
我公司是一家没化工企业,有9台间歇式煤气发生炉,炉条机用电磁调速电机拖动。主动电机型号为 Y132S - 4 功率 5.5KW 电磁调速电动机型号为 YCT200-4A 激磁电压 72V 激磁电流 1.6A 力矩 35.1牛/米 转速为 250-1250转/分         配用减速机变速比为  23/34      现在想改为变频调速能不能实现?用多大电机?能不能节电?投资有多大?哪位师傅能搞个设计方案请与我联系。电话13526988918.
笔名: lsflzy 修改
保存 取消

网友A:
电磁调速电机可以改变频调速,因为电磁调速电机的特性曲线,完全与变频器相符合。

由于变频器的调速效率高于调速电机,因此如果采用变频器调速,根本不需要放大功率等级,5.5KW就足够,并且还比以前的余量还大。

网友A:
补充一点,因为变频器比较娇气,容易罢工,考虑到电机驱动的是化工设备,如果该设备非常重要,一刻也不能停机,因此建议增装一工频备用电源,以防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