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在Mcgs一体机上能安装只支持XP系统的外围设备驱动?

楼主(2009-02-23):
我有一个防爆声波触摸屏要放到一体机的前面,做防爆环境中使用,但它的驱动是支持XP操作系统,连线到USB口的,没听说支持WINCE,那意思是不能和一体机配套使用了?

网友A:
mcgs有嵌入式XPE系统的,不过要使用的话,最好先咨询一下昆仑通态。

网友B:
可以的啊,mcgs有嵌入式XPE的系统啊,像TPC1222K,CPU400MHZ,256内存,2G的IDE flash,就可以装XPE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