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9-02-23):
大家用过施耐德的接触器吧,为什么24V DC线圈的接触器比220V AC线圈的接触器的价格贵几倍呢?是因为24V DC线圈接触器的线圈比220V AC线圈接触器的线圈绕的多吗?

网友A:
制造工艺和用料不同吧。

网友B:
线径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

网友C:
线径小,难绕。而且做细线难做。

网友D:
当铜卖就好了.........

楼主:
呵呵  谢谢 各位 我想的跟sunhong一样

网友E:
我知道小的线在拉丝的时候要比大的线难一点的,所以可能贵一点吧.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技术支持.

网友F:
不知道?学习一下拉!

网友G:
各价格多少,了解一下啦

网友H:
220AV的中级装到24DC的电上。自己是不能吸合的,当用手按下衔铁后又可以吸上。

从中我判断220的安匝数要比24的小。推断220的直流电阻比24的大,220的线径小。

与上面的论点方向相反。至于价格,我没有了解过。

网友I:
正常来说不应该贵几倍。

网友J:
一般接触器需要的力道都比较大,根据P=U*I可以知道电压高时电流可以小,所以24VDC的接触器线圈绕组的阻抗要小于220VAC所以线径要大,用铜量也大,现在铜很贵因此价格不同。

只是推测,仅供参考。

网友K:
肯定是成本高一点。...

网友L:
直流做工复杂··而且没交流耐用··但性能好所以贵了

网友M:
工艺比较复杂,此外24VDC的使用量没有220V ACduo

网友N:
做工不同,没办法才贵点啊

网友O:
应该是DC是直流的。AC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P:
工艺水平不同、材质价格不同、生产批量大小不同等造成成本差距拉大。供参考。

网友Q:
1制造工艺不一样

2材料不一样

3用工成本不一样

网友R:
工艺不一样还有材料不一样呀

网友S:
制造工艺和用料不同,也比较耐用安全.

网友T:
外加一点:
整流线圈市场用的太少,价格当然高

网友U:
价格应该高一点,但是不应该贵几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