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拖动发电机试验时并网过压问题

楼主(2009-02-23):
公司搭了一个实验站,用变频器拖动异步机,带动同步发电机。
将变频器启动后,使发电机输出的电与电网电压、频率、相位、相角相同时(用旋转灯光并网法并网),
并网后,变频器提示“恒频时过压”,然后停机。
请问,不是已经通过并网灯监视了电压了,为什么还发生过压?

网友A:
是不是同步发电机拖动异步电动机呀,把变频器的频率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B:
干吗要这样做呀             用变频器拖动异步机,带动同步发电机

楼主:
对: 电子电工 关于

是不是同步发电机拖动异步电动机呀,把变频器的频率调高一点试试,

内容的回复:

有可能是,并网了以后负载突然减轻,发电机成了同步电动机,带动异步机,使能量回馈到变频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干吗要这样做呀             用变频器拖动异步机,带动同步发电机

是自己做实验,交流调速当柴油发电机了。见过别的论文中说这种试验是可以的

网友C:
可能是两台转差率太大,负载太重。

还有可能是发电机输出的电与电网电压、频率、相位、相角精度不高

网友C:
楼主不知你的QQ是多少?可否交流一下,我的是39424290

楼主:
富士变频器给出的答案是,变频器拖动电动机,电动机带发电机。当变频器输出频率变化,导致电机频率变化,发电机发出的电压也变化。扰动会导致系统失稳。

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加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或者在内部直流母线加回馈模块,将过高的直流电压反馈回电网。

但是,此种系统有应用成功的先例。一定搞定它。

引用 网友C:
关于

可能是两台转差率太大,负载太重。

还有可能是发电机输出的电与电网电压、频率、相位、相角精度不高

网友C:
楼主,说的这种方法我们公司也用过,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用这种电机对拖完成测试的变频器负载测试的,节能效果很不错。

网友C:
也不需要加制动的配件,也不需要反馈到电网,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D(2009-08-21):
我公司也想搭一个这样的实验站,请问楼主选什么样的变频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我公司也想搭一个这样的实验站,请问楼主选什么样的变频器好?

最好选能把电能回馈到电网的,安川为首选,因为安川是电流型变频器,可以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