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请教

楼主(2009-02-23):
我用台达ASDA-AB伺服控器、电机200W的,用内部暂存器进行增量控制,也就是一个转盘,每次转1/4转,没有用减速机的。我空机转动(电机不带任何负载),原点回归、定位控制都可以。但是加一点负载(一个联结套)都会报警负载过大,把转盘加再上也是一样的,并且在转动过程中(不管是原点回归还是定位控制),不像空载的时侯会过冲现象,也就是说定位的时候一转动就转多了,这时电机又回转过来,然后又回多了,就是这样来回的转几下,就报警负载过大,速度调小也一样的现象。位置控制比例增益、负载惯量比、加减速时间也调过,都是一样的,请问各位高工这种现象一般要调节哪些参数。应该怎样调,并且大概值是多少,有的值我比预设值高出好多倍都无济于事。回归到出厂值,用寸动方式估测惯量比都报过负载。是不是要加减速机。另台达的伺服选型软件怎么里面的汉字显示是乱码的。我下了繁体字库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把1-36参数调到300以上试试。另外,象这种运用场合,必须加减速机。

网友B:
需明确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的比例。

网友C:
如果在恢复出场值后,用寸动估测惯量,是不应该报警的,应该是功率选小了,加个减速机吧,还有伺服软件去台达网站下一个最新的。

楼主:
伺服选型软件我是下的新的呀,ASDA_MSizing V1.02.02这个版本是最新的了哟,加了减速机应该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C:
目前这个选型软件都是繁体的,在简体系统上是没有办法正常显示的

网友D:
解决方法:1-36加大如果解决问题,不增其它问题可用;否则减少转盘质量,从而减少负载惯量:加减速机,但牺牲速度;更换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E(2009-12-11):
可以加一个减速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