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放电缆作业是否违章操作?

楼主(2009-02-23):
我厂前段时间用吊车把240平方毫米200多米的电缆整盘吊起(先把电缆盘倒90°把钢丝绳穿过轴心),然后水平拉出电缆,边放边拉,电缆盘在空中不断转动,但钢丝绳有活扣不会拧紧。电缆盘需要4个人用力转动,4人行车作业半径范围内,其实就在吊臂正下方作业,在请问这样作业是否违反安全操作,为此我厂的安全员和现场施工指挥员争执不下,不过最后还是指挥员不理睬安全员的阻拦继续施工把电缆放完,还好没出事。类似下图:

网友A:
好象是有点危险,如果电缆盘掉下来就麻烦了,但怎么说呢:如果什么事都要绝对按标准来做的话,那就不是在中国了。

网友B:
如果什么事都要绝对按标准来做的话,那就不是在中国了。

网友C:
干嘛吊那么高啊?只要调离地面就可以转动了,危险性小多了。

任何事都要因地制宜,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但首先要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网友D:
不明白,还是注意安全的好

网友E:
吊臂下不能站人,直接在吊臂下操作,就已经违反操作规程。这样做绝对是违规操作。

网友F:
这次不出事不代表以后不出事,你们的安全员太软弱了

网友G:
1.电缆线盘吊离地面50~100毫米即可,注意两旁操作人员别把脚伸进去;

2. 240电缆线盘(轱辘)直径大约俩米,人在两边操作,已经离开吊臂下,

  这应当算不违规。现场监护仔细认真一点,不会伤人的。

网友H:
应该这样放。。。。。。。。。。。。。。。。。。。。。。。。。。。。。。。。。。。。。

网友I:
低些没问题的

网友J:
未出事是偶然,早晚出事是必然。绝对是违章作业:1、汽车吊在吊起重物时,不允许人为外力使重物做其他形式运动;2、如上图方位作业极易造成对吊车或人员或电缆的伤害。供参考。

网友K:
这个方法很好.稍低点为宜

网友L:
绝对违章了,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技术支持

网友M:
安全第一,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N:
放电缆竟用了这么多人!

楼主:
那张图片只是模拟,实际电缆盘离地大概不超过25cm。 但在翻转电缆盘90°时,由于电缆盘很重,在超过45°时在重力作用下突然往下砸,整台吊机头部被电缆盘冲击往下沉,吊机尾部则往上翘,差点吊车就顶不住,大概上翘10cm约1秒后恢复正常。

网友O:
我看到外面那些安装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P:
我们在外面安装时候经常这样干,不同的是只要吊起来一点就好了,没有必要吊的太高。施工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根据现场的条件来处理问题,制定方案。

网友Q:
07年我们新厂放电缆也是这样放的,不过用的是铲车,电缆盘离地20厘米左右,好像看来也没什么事,并且这样放又快又方便,也没想到违章的事。

网友R:
老外是看希奇吧?看的人比放线的人还多?

网友S:
呵呵 胆量不小啊  要是真出事了  可就不好了

网友T:
      放电缆竟用了这么多人!
————————————————————————————————

    那么重的电缆,拉上几米就有得受了~~

网友U:
电缆滚筒中间加两个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V:
支持9楼。

你们是在违章。

网友W:
应该没问题,只要莫把线盘吊高了

网友X:
你的吊车吊钩会受不了的!而且要保证万一钢丝绳有缠绕你的人会马上住手!恐怕一般做不到

网友Y:
按照正规的操作方法应该如何放?是不是有专用的架子 ?

网友Z:
标准的违章作业,为什么电缆盘支架。

网友AA:
吊的高了些,万事安全第一!

网友AB:
用不着吊那高呀,离地面就可以呀

网友AC:
不出事就好,还是安全施工吧,出了问题,就完了

网友AD:
已经违章了,但在中国电工行业里有几个不违章的呢

网友AE:
未出事是偶然,早晚出事是必然。绝对是违章作业:1、汽车吊在吊起重物时,不允许人为外力使重物做其他形式运动;2、如上图方位作业极易造成对吊车或人员或电缆的伤害。供参考。

所言极是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干嘛吊那么高啊?只要调离地面就可以转动了,危险性小多了。

任何事都要因地制宜,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但首先要把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当然不行,违章在操作,需要专用电缆盘架防线

网友AG:
显然呀  不说别的   在吊车作业半径之内工作你认为合适不?

网友AH:
典型的违章操作,做个电缆支架,穿个管子就解决了

网友AI:
违规,严重违规,在我这边指挥员敢这么牛逼早就被下课了,还敢不理安全员呢?

网友AJ:
引用 网友AH:
典型的违章操作,做个电缆支架,穿个管子就解决了

同意!或者用电缆车放线。

网友AK:
典型的违章操作需要专用电缆盘架防线

网友AL:
到非洲去的哥们比较多哈,什么时候也介绍我们去见识见识!

网友AM:
这么干过,只要离地面别太高,一般每啥问题

网友AN(2011-04-16):
危险。。。只要调离地面就可   .....现在电缆质量不好说 太用力拉会断  垂直重力也会吧电缆拉断.........

网友AO:
没出问题啊,那么就是不违章的,出了问题绝对是违章的。

网友AP:
严重违章,罚!!!吊人呢吊的这么高!!放低点不就行啦!!@

网友AQ:
高,实在是高!~~~~~~

网友AR:
引用 网友H:
应该这样放。。。。。。。。。。。。。。。。。。。。。。。。。。。。。。。。。。。。。

网友AR: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放电缆,特别是在桥架上放时,用的人更多。要几十口人。

网友AS:
对于这种高压电缆,线路长,电缆重,一般的电缆支架支撑不了,如果就放地面靠人盘,效率非常低,所以经常会使用吊机,危险是肯定存在的,主要还是靠自己注意安全吧

网友AT:
现场指挥和施工的只想把活干完,经常违章施工

网友AU:
嘿嘿怎么干怎么是。电气就是花钱的能少花点就烧花点,能提前一天就提前一天。哪怕是乱点脏点,最后的时候再整整,虽然已经完了

网友AV:
就没人想个法子做个专业的放电缆的工装吗?电力行业有的是钱,就不能花点在这安全方面做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