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节能灯管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好坏

楼主(2009-02-24):
那位朋友知道家用节能灯管(三基色)如何用万用表测出好坏.共4个插头如何测啊?要是镇流器怀了.怎么测啊?

网友A:
      灯管可以测出好坏~用表笔一个个的测看有么样电阻哦 要是有2组电阻就一样就是好的!量镇流器我还么样测过哦  ~!

网友B(2010-10-03):
两个为一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两组都通即为好,有一组不通就坏了。

网友C:
1,灯管测量同两组都有电阻也就是通为好,不通为坏

2,镇流器中的输入输出线圈不能对外壳通,且不能有明显的焦糊味。

网友D(2010-12-11):
四个头,两个两个测量,如果两组的两个通,那说明是好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