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电机变频启动后切回市电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02-24):
利用变频器将大容量电机启动到50HZ后再将电机切换到市电供电,会出现什么问题,请大家分析分析,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由于正在转动的电机会在UVW端感应出电动势,这个电动势的相位与市电的相位不同,会造成电机瞬时电流过大,而使接触器烧毁,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启动后用市电 原来是用的发电机咯,切换装置可以做到这点的 中间有电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