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的ECS-100系统,组态修改后,直接下载有什么隐患没有?

楼主(2009-02-24):
浙大中控的ECS-100系统,组态修改后,直接下载有什么隐患没有?

网友A:
有可能全局下装,引起控制器重启等等,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B:
和利时的 改了一下通道,需要编译和联编吗?然后增量下装对吗?

网友C:
现在可以直接下载吧,只要你保证程序修改的是对的就行。

网友D:
可以直接下载,没什么影响

网友E:
小改动需要编译再下载!!按照正规步骤来,急不得!安全第一!改动大了,应该连上仿真器验证程序的正确性!

楼主:
还是不敢轻易的直接下载啊

网友F:
编辑后在下载。好吗?

网友G:
若为FW247或者FW243X可放心编辑在线下载,该主控制卡具备在线下载功能。

如果是FW243,也可在线下载。按照5楼提议即可。

另,编辑下载要根据浙大中控的工程规范就没问题了。

网友H:
小改动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I:
必须先编译再下载,否则要出大问题

网友J(2011-11-13):
如果保证你的修改没问题,最好通过编译确认无误后再下载是可以的,ECS-100支持此项功能,在实践中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