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试电这样可以吗????

楼主(2009-02-24):
(无正文)

楼主:
为什么发表文字,总是发表不成功呢???

用万用表选择电压档,一个表笔接触试电导线,另一个表笔接触手,看是否有电压??

这样试电对吗???

网友A:
不对,人体也有电阻,你这样撤,如果你自己身体接地良好的状态下,也会分摊电压值,造成测量电压不准。

网友B:
不可以,有触电危险。

楼主:
为什么发表文字,总是发表不成功呢???

楼主:
为什么发表文字,总是发表不成功呢???

万用表的电压档 是截止的 不会用触电的危险吧。

网友C:
我经常在没有电笔的情况下用万用表代替电笔!!

就是用楼上的方法,一手拿一个表笔,另一表笔接触待测对象,选交流750v档,如果读数大于90就是相线,如果读数是0~5就是零线,如果在5~15就是地线!!

都是凭经验,仅用于普通场合,重要设备还都是设备齐全老老实实的量!

网友D:
的确有一部份人这样用,但是别忘了电焊机的输出电压也电死过人,安全第一

网友E:
不可以,有触电危险,

网友F:
安全第一,人命关天,

网友G:
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试过.

网友H:
这样试不是准确的,有误哟...

网友I:
还是生命重要,但你这种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有触电危险。

注意有电危险

网友K:
这种探索的精神倒值得表扬啊,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呢,学习了,不过还是觉得有危险啊.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技术支持.

网友L:
绝对有危险,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M:
试电笔里500k电阻与氖泡串连,氖泡两端电压大于60伏击穿,经过人手到地或等效电容到地,流过若干微安电流氖泡发光;数显万用表电压档内阻(输入阻抗)10兆(也有1兆的),用各位说的办法不会有危险。普通指针万用表电压档内阻随不同档位变化,千万小心。这种方法不能测量电压值。

网友N:
我试过用47K电阻接氖泡试电。有不注意的时候没感觉。注意的时候有点感觉。

指针表没有这样试过。通常用身边大件的金属块充当人的角色,打250V挡。相线会偏转。

或者手绕着表笔,用另一笔试电,打500V挡。相线会偏转。

网友O:
完全第一,毕竟电笔便宜,我的电笔是随身携带的!

网友P:
我试过,还 好

网友Q:
电工要严格按照安规办事。

安全第一,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网友R:
最好对地或对零线,w

网友S:
现在一般都是用数字表,即使选错档位,也会保护,不会损坏表。我使用的是数字表,优利德UT60C,我也经常一只手捏表笔,用另一只表笔试有没有电。

网友T:
但你这是完全不知道线路电压的情况下试验,这是很不安全的!奉劝楼主和各位电工同仁还是放弃所谓“试电”的错误观念!安全生产,切勿儿戏

网友U:
试低压电是没有问题的,和试电笔也差不多,只能知道电压有无,不能确切知道电压数值。优点是可以判断火线和地线以及设备是否带电,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注意档位不能错!必须用交流电压档,250V为好。

几千伏以上的高压电不能试。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试低压电是没有问题的,和试电笔也差不多,只能知道电压有无,不能确切知道电压数值。优点是可以判断火线和地线以及设备是否带电,还是有实用价值的。

注意档位不能错!必须用交流电压档,250V为好。

几千伏以上的高压电不能试。

这样兄弟说的更有道理吧

网友V:
        这种做法不安全

网友W:
探索的精神倒值得表扬啊,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呢,学习了,不过还是觉得有危险啊.

网友X:
我看有点不招头吧!生命诚可贵啊!我可是没试过我也不愿意去试,没必要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X:
我看有点不招头吧!生命诚可贵啊!我可是没试过我也不愿意去试,没必要啊!

生命诚可贵,安全更重要。那就不要当电工啦?不要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XW:你又不是电工,你当然不怕,可是我们是每天和死神面对面的人,能不怕吗?

东方:我当然不行,可是我用理论指导,就可以规避风险,达到艺高人胆大的境界,岂不美哉!关键是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没魂大胆!

           东方说这万用表250V交流档试电法是有根据的,起码比试电笔还安全!不相信您试一试!准保一点感觉都没有。

网友Y:
安全第一,人命关天, 如果测电压可以一支笔接地,别一支接导电线不就好了.

网友Z(2009-06-04):
为什么要这样是呢?好奇吗?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或者直接用试电笔不就行了吗。

网友AA:
既然有万用表,怎会用这种方法?

网友AB:
数字万用表可以这样用,机械的危险

网友AC:
任何表电压档都不允许这样试,如果没有试电笔。勉强把另一只表笔触与地直接接触的物体一下。

网友AD:
今天又学到一招,哈哈。

各位说的是指针表还是数字表啊?

网友AE: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搞错档位就这样试电,那可要送命的,而且这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还是不用此法为好。

网友AF:
我来说说,电笔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比如站在木梯子上修天花板的线,

电笔完全没有用,当年不懂的时候差点把电笔砸了,

其实一个手扶墙壁它就会亮了

万用表,最好是一个搭相线,一个搭零线或地线,万不得已也可以一个用脚踩在地上,但建议不要哪手上,肯定是不准的

顺带一提,俺公司用的是不用调量程,只要调测试项目的“傻瓜”万用表,

不超1000V就都可以,

还有哪位说数字式的超多少都没问题的,当年我把它拿去量电蚊拍,马上百来块就飞了

网友AG:
还有哪位说数字式的超多少都没问题的,当年我把它拿去量电蚊拍,马上百来块就飞了

 haha

网友AH:
我从来没带过电笔都是用数字万用表这么量的,不过听你们说得现在心虚了,明天还是去买电笔的好

网友AI:
注意有电危险 ,瞎胡闹

网友AJ:
          做维修电工。。。

                         记住: 电笔随身携带,且随时检查电笔好坏~

网友AK:
这样是可以的,电压表的测量值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电压表的阻值可忽略为无穷大!

网友AL:
一定要按照操作规程。生命最重要。

网友AL:
你最珍贵 46楼 回复时间:2009-6-10 19:40:25 做维修电工。。。 记住: 电笔随身携带,且随时检查电笔好坏~ 严重同意,46楼的观点。

网友AM: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有触电危险。

呵呵!没有问题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在没有电笔的情况下用万用表代替电笔!!

就是用楼上的方法,一手拿一个表笔,另一表笔接触待测对象,选交流750v档,如果读数大于90就是相线,如果读数是0~5就是零线,如果在5~15就是地线!!

都是凭经验,仅用于普通场合,重要设备还都是设备齐全老老实实的量!

说的对极了!

网友AN:
我用数字式的表这样试过,,没事的,,

主要是表要好的,万一表坏了,

不知道会不会电人了???

网友Z:
千万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假如有一天你忘记转换档位,而你的万用表在测量电流的档位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AO:
千万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假如有一天你忘记转换档位,而你的万用表在测量电流的档位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我就因为忘记换挡,烧了好几块表了。偶尔用一下,还可以。

网友AP:
不能有第一次,就像吸毒会有瘾的!档打错怎么死的自己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