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制台达变频器的最低频率

楼主(2009-02-24):
使用的是B型变频器,说明书写修改01-08就可以限制最低频率(我需要限制在5HZ),但设定后变频器还是可以在5HZ以下频率运行,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设置参数01-05即可

网友B:
对啊,调整01=05就可以了

网友C:
     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D:
01-08是个百分比,你最高频率为50,设为5时最低限是2.5,所以还可以在5hz下运转。

我遇到的奇怪问题是01-05不能修改!

网友E:
台达的还没有用过~@!@#1

网友F:
参数没设置,得认真看说明书呀

网友G(2009-03-31):
先把中间输出频率提高,然后再改最低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