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引起直流母线电压高

楼主(2009-02-24):
                 一台TD3000-4T0075G的变频器,在前一级收卷速度不变时,做中间传动用,20HZ以内母线电压都正常(550V左右),当频率达到25HZ以上母线电压就高到600多V,有时还超700V,变频器报E004,该台变频器单独用电位器控制频率,假如排除非收卷拉动使它母线电压增高,其他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直流母线电压高??        参数初始化,制动电阻拆下都试过,还是这个毛病。请各位提提意见

楼主:
没人提意见。。。。。。。。。

网友A:
在运行当中出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的故障,说明是负载波造成的.(不知道你的实际负载是什么?)可以降低系统的动态响应,如:减小速度调节器,增大 下降时间等.如果这些调整都没做用,只能增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功率.

楼主:
奇怪的是加速怎么会母线过电压,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很高的,说明变频器的检测回路没问题的,看现场不可能存在电机被拖着走,郁闷

网友B:
中间传动,应该是做负功引起的吧,应该和制动电阻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