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桥式起重机车轮啃轨故障

楼主(2009-02-24):
桥式起重机车轮啃轨故障改善措施
桥式起重机发生啃轨故障后,应详细检查啃轨情况,并测量各有关尺寸,通过综合分析找出啃轨原因,确定修理方案。
(1)对大车轨道的调整应严格按技术要求调整轨道的标高,跨度和直线性,检查螺栓的紧固情况,应半年检查一次,车轮啃轨多发生在轨道某一固定的区段上,必要时应及时更换轨道。
(2)在分别驱动时,采用锥形主动车轮组,车轮组的大端面放轩置在内侧。如果大车走偏斜,则导致前侧主动车轮组直径变小,而落后一侧的主动车轮组直径变大,在相同转速下,落后的主动车轮组走的距离大,所以使桥架自动走正。减少桥式起重机主动车轮组直径的误差,提高车轮表面硬度,减少踏面磨损;应经常检查车轮直径。
(3)桥架机构变形造成大车啃轨的修复,可采用火焰矫正法或预应力法,这种方法很费力。能通过调整车轮位置,使由于桥架变形引起的车轮跨度和对角线的尺寸误差得以减少,是矫正这种啃轨的最佳方案。
(4)对大车传动机构进行调整。运行机构传动系统中,由于零件磨损所形成的误差,维修时应检查系统中可能造成的联接部位。如:检查减速器,联轴器齿轮磨损情况,键和键槽的间隙及联轴器的缓量等。然后考虑是否可以修复或更换零件。当分别驱动的大车运行机构,由于电动机或制动器的故障,引起车体两端车轮不同时启动和停止时,应消除电气方面的故障,修复电动机或重新调整制动器。

体会
防止车轮啃轨的发生,关键是加强对车轮和轨道的安全检查。车轮的加工和安装要控制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滚动平面要平整,不能有过大的缺陷,要注意车架是否变形,严格控制车轮的平行度,直线性和车轮对角线偏差,平时要经常对轨道进行外观检查,发现钢轨有裂纹,腐蚀或螺栓,夹板松动等现象,要及时处理,轨道上的油污,冰雪要及时清扫,轨道接头要保持良好,不出现移位和高低偏差,要定期对两根平行轨道的跨度,平行度,高低差进行测量和调整,实践表明,虽然车轮啃轨给我们造成很多危害,但是当我们寻找到产生啃轨的原因后,就可以采取加强设备的点检定

网友A:
顶!原因还应该有电气方面的。不但机械的。

网友B:
还有很多原因是与电气有很大的关系的,我就遇到了好多次,这么说吧,电气与机械基本上是64开!

网友C:
具体原因具体分析。机械上有居多一点。电气上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大跨度的起重机。纠偏系统非常重要!一旦设备啃轨道。轻则损坏设备。重者造成设备倾翻。问题就大了!

网友D:
很好的文章,谢谢共享。。。

网友E:
http://hi.baidu.com/plcjmrj 先来先得,,数据线,,,全新,,免费拿,,

网友F(2009-03-26):
跨度的起重机需要安装纠偏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跨度的起重机需要安装纠偏系统。

麻烦您能介绍一下具体的纠偏系统吗?我们单位的车经常换咕噜,而且跨度挺大的!

网友H(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网友I(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