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吊车操作如何才能达到普通吊车的反应速度?

楼主(2009-02-24):
司机操作普通吊车得心应手,速度快,但是改成变频控制后,司机感觉反应速度没有以前快,操作也不适应,效率还要比以前低,该如何办?

网友A:
第一变频器选型要正确,可急加急减速,一般要求在3S以内.二是变频后吊车运行比原来平滑的多,很多操作工反到找不到原来的感觉,是习惯的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毕竟是电子器件,比机械器件娇贵。关键是从新设置操作规程,适应新的条件。

网友C:
支持2楼的,是这么个道理。不要说吊车了,我再细纱机器上装了,操作工还说没原先好用呢!

网友D:
用适合起重型的变频器啊

网友E:
普通吊车可以采用打反车制动,所以抱闸一般都不需要了,这样,控制更容易掌握。变频吊车却无法打反车。

网友F:
支持1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E:
经过实际操作和现场总结,采用变频器其总体效率还是有所下降;司机的操作熟练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变频器对于冲击负载有很大的局限性

当冲击过大时就容易报过载或过流,虽保护了电机但是对于某些工况还是影响很大

网友G:
控制方式上用模拟量给定。

网友H(2009-04-08):
剑是双刃的,有利比有弊

网友E:
所以要最求最佳性能。

网友I:
是双刃的话就两边利啦。

我说原因是电机的问题。

你是否以前和现在都在使用绕线转子的电机?

是否现在加了变频器后要把转子线路短接?

如果两个都回答是的话。那么肯定是这样了。

如果吊机是小机器。一直使用普通电机。那么就是变频器原因。请仔细调整变频器参数。提高启动频率,使用二级加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