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整定的比例、积分、微分值怎么设定才能把温度调稳。

楼主(2009-02-24):
我厂低温甲醇洗装置的甲醇洗水分离塔的中部灵敏温度点用串级控制波动非常大,采用的是杭州和时利自动化控制系统,请问阀门整定的比例、积分、微分值怎么设定才能调稳。

网友A: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B(2009-05-13):
那种资料多的很  温度 串激调节的话 需要调试一下  先搞定副调 再搞主调  一般是 P 20---60         I   3-----10      D   0.5----3

网友C:
一楼不错 呵呵 强烈支持一下!

网友D:
一楼不错 呵呵ding顶一下!!!

网友E:
看我的论文——吃透PID

网友F:
1楼说的都是最常用的调节方法,实际操作起来没那么简单。

网友G(2009-06-26):
顶一下,总结的太好啦

网友H:
这个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吧,没有什么死的数据呀

网友I:
呵呵 ,大家谁有负荷调节的经验啊 ?可以跟您学习一下.大家共同帮忙!

shiyi751981@163.com

网友J(2010-05-06):
赞一楼一个!谁编的啊?

网友K(2011-01-01):
我认为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只是笼统的说了一下。估计楼主想问和利时MACSV系统的PID调节,在组态画面上怎样整定PID参数,如何整定最好?希望楼主自己能关注一下自己的贴子,顺便把答案发上来,谢谢各位

网友L:
楼主说的是串级控制,温度波动大。偶认为可从三方面入手,首先确定调节阀的好坏,(此好坏是是否适合此处控制),如调节阀大小的选择,动作的灵敏度、调节质量的好坏。其次要保证副回路中检测仪表的可靠性,此是温度控制,偶猜测副回路检测仪表是孔板流量计或涡街检测蒸汽或其他热源,若其仪表运行不稳,也会造成温度控制难度。最后是PID参数设定,偶因为这种参数的整定,在实际运行中只有凑是法最实际,在不影响工艺生产的条件下,凭经验逐步调整,需要耐心和毅力。

网友M:
建议先做阀门试验:输出与反馈对比.没问题再考虑参数问题,串级不会调改成单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