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汽车衡典型故障及处理

楼主(2009-02-24):
五、典型故障分析及处理
1.仪表显示不稳定
故障分析:
(1)仪表故障。
(2)信号线接线松动或焊点虚焊、电缆破损造成接触不良。
(3)接线盒有水汽,接线板受潮,输出信号时大时小不稳定。
(4)秤体有异物卡住或限位螺栓接触秤体。
(5)传感器信号线与屏蔽层间短接或绝缘性能下降。
(6)传感器损坏。
故障处理:
(1)首先用模拟器向仪表输送信号,如显示正常,则可排除仪表故障。
(2)再查秤体有无异物卡住,限位间隙是否正常,如无问题,可查接线盒是否有水汽、水滴、灰尘等,接线有无虚接、松动,若有,重新焊接、接线,使其连接可靠。
(3)检查信号线有无破损,若有,则须将其切断重新连接,用防水胶带缠好。
(4)在排除仪表故障和其它因素后,重点检查传感器故障。查找其故障比较简便但很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逐个将传感器接线脱开接线板(注意在脱开下一个传感器接线时,应将前一个完好的传感器接线接好,以保证接线板中仅有一只传感器脱开接线板),直至某只传感器脱开接线板时,仪表显示稳定,即可判断该传感器损坏。方法二是将所有的传感器接线全部拆掉,把模拟器接入接线板给仪表送电信号,如显示稳定,则逐只将传感器与模拟器并联接入,每接一只观察仪表的显示是否稳定,直到哪一只接入后显示不稳定了,则说明那一只就是故障传感器。仪表显示不稳定的因素很多,须详尽检查后方可排除。
2.显示重量不准确
故障分析:
(1)秤体有异物卡住或限位螺栓接触秤体。
(2)连接件断裂,传感器移位。
(3)信号电缆芯线断开。
(4)仪表放大电路损坏。
(5)秤体水平度破坏。
(6)传感器线性改变。
故障处理:
(1)在秤体处于良好状态下,并确认仪表无故障后,首先做偏载测试,以初步判断哪只传感器损坏。若偏载测试合格则重新进行称量校准;若偏载不合格则说明某一只传感器损坏,须更换。
(2)检查信号电缆是否断裂,接线板的接线有无脱开现象。
(3)参照前述方法检查传感器。
3.仪表开机及卸载后不回零
故障分析:
(1)秤体有异物卡住或限位螺栓接触秤体,开机后常出现负值,显示值不稳定。
(2)传感器零点漂移。
(3)连接件支承柱断裂。
(4)仪表故障。
(5)接线盒受潮。
(6)秤体受到外部冲击,传感器移位。
故障处理:
(1)检查秤体是否处于良好的状态和仪表是否完好。
(2)检查传感器是否发生漂移。可以在空秤状态下,测试每只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超出计算值,若漂移不严重,则重新校准;若漂移严重,则更换传感器。该故障常常与显示值不稳定现象同时出现。
4.开机无显示
故障分析:
(1)仪表保险管损坏。
(2)仪表PCB损坏。
(3)仪表自检后无显示,可能是激励线断路或短路。
(4)接线盒严重积水。
(5)传感器总信号电缆与仪表的接插件松动或未接触或插头信号线焊点脱焊。
(6)传感器漂移。
故障处理:
(1)检查保险管是否完好,确认仪表无故障。
(2)检查接线盒有无积水。
(3)检查所有接线,按照前述方法检查传感器。
总之,引发汽车衡故障的原因很多,故障现象也很复杂,有时几个故障现象同时出现。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诸如接地装置、供电电源、外部磁场干扰等因素都能使汽车衡产生故障。因此,在处理汽车衡故障时,可采用多种方法,认真分析故障原因,详细检查可能产生故障的环节,才能迅速、准确地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