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2-24):
现有一台明电舍vt230s的变频器上电显示“8” 而且不停地闪烁 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通讯不上啊?

网友A(2010-04-07):
电源或者CPU板子有问题

网友B(2010-05-10):
明电舍变频器带载能力差,故障。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C:
把电源滤波电换掉。也需就好拉。碰到过。

网友D(2011-07-11):
我的也是,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啊,M51978也换了,还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