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红外线对边 吸边装置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09-02-24):
想问下纺织设备上面用的 红外线自动对边 或 红外线自动追边 电子吸边装置是个什么东西  大概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这里的水有点深。。。

网友B:
这里的东东不是随便来下人就会的,

网友C:
我这用的是意大利E+L的红外纠偏装置,输出正负10V控制2个伺服器

网友D:
大概是用光线的反射来工作的,追边一般只有一面,当在一定距离内有布的话就会反射回去,经过内部电路处理后输出,红外对中一般有两面一面发射一面接收,大概工作原理应该和光电开关差不多,但具体说我就太明白了

楼主:
红外线对边好理解,但是就是想不通是怎样个吸边的东东,

楼主:
那位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这用的是意大利E+L的红外纠偏装置,输出正负10V控制2个伺服器

     我这里也是一样,定型机上用的 E+L 布边追踪。   输出正负10V控制2个伺服器

网友F(2009-05-16):
大家好,我来解释一下,红外线对边有两种,一种反射,一种对射,反射是红外光源和接收装置做在一起,有反馈光板,对射是光源和接收分开的,后面还有信号调离部分还有放大比较部分。我公司有相关产品,欢迎咨询,013706191089

网友G:
实际上就是纠偏的设备,在纺织和皮革用的多

楼主:
对:你最珍贵 关于

引用 网友C:
我这用的是意大利E+L的红外纠偏装置,输出正负10V控制2个伺服器

     我这里也是一样,定型机上用的 E+L 布边追踪。   输出正负10V控制2个伺服器

内容的回复:

我在网上也查到了E+L的了,模拟量控制的是比较好  但是很贵吧

网友H:
欢迎加入 工控人间 群号码:80886701 ,旨在研究、探讨、交流、革新纺织机械、电气,欢迎大家共享工作中的经验与心得。

网友H:
追边有两种,一种是接触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布边探测用两个光电开关,加反射板的工作比较可靠,正常时布边只遮住一个光电开关,这时对边马达停止,假定两个都遮住为正传,那么两个都没遮住就是反转。这种一般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像查布机等。还有一种就是用带模拟量输出的光电传感器,或者叫电眼,一般都是E+L的,真没见到别的品牌的,电眼输出的是-+10V,接在变频器的模拟量的辅助通道,主通道什么都不接,根据辅助通道的的信号通过变频器来控制追边马达,变频器要设PID控制效果很好,用E+L电眼和安川的变频器改的追边和立新定型机的效果一样

网友E(2009-06-25):
 看看这个。。昨天刚修过的。。  E+L    纠偏。

楼主:
还有吗  再来点图片

楼主:
对:你最珍贵 关于

 看看这个。。昨天刚修过的。。  E+L    纠偏。

内容的回复:

有其他部位的图片吗?

网友I:
叫做纠偏器,国产进口产品都有很多。广告之嫌不说品牌。

网友J(2010-01-22):
请加入QQ群:中国纺织电器(白羊)102535059

中国纺织电器(天平)100684244

中国纺织电器(金牛)72898080

那里总有你要找的纺织电器高手 .定型机,涂层机都用的

网友K(2010-09-23):
这个和吸边器的原理一样的,只是比较好而已,其实传感用来测布有没有跑边,给出一个信号,或拉通纠正器件来保证布卷得齐。我在印染厂用过吸边器,上有一个可动的开关,有一定的行程,当布跑边触动开关时,吸边器打开不夹布,而右边的还夹着布移向右,触动右边时右边不工作,布没碰到开关时吸边器夹布,事先调好信置,如此布卷得很齐。吸布的装置为两个辊一个定的里面有动铁芯,在弹簧作用下把外铁辊向反方向推使两个辊挤压在一起,碰到开关后电磁铁工作,两个辊打开,布往另个吸边器走直到碰到另一个开关又回,如此往返工作。

楼主:
做吸边器的却是很多种类也很多  液压的 气动的 电气的 , 目前我们做的东西就用了这个和纠偏装置

网友L:
不错,以前光听说了。今天 看到真的了

网友G:
不就是个边缘追踪器吗,容易的很两个传感器加变频器或液压缸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M(2010-11-05):
你所说的远红外对边器,其实在自控中是一种很常用的动态跟踪定位。先用光传感器采样信号,一但发现信号丢失(有2个或2个以上传感器在同时采样),就通过控制系统判断是左边还是右边信号丢失,然后控制系统(多数用PID)命令执行机构(如气缸、液压缸等)进行调整。需资料或案例看德国P+F宁波浪琴传感器有限公司的介绍。

网友N(2011-03-19):
我这里是用于带钢卷取对边用。国产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但是要用电机驱动的话调试就会麻烦点。液压的最简单

网友O:
我这有E+L的吸边器,还有小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