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MCGSTPC1063E如何查看内部点数

楼主(2009-02-24):
MCGSTPC1063E如何查看内部点数

网友A:
TPC1063E是无限点,在启动属性界面或者不启动工程界面没有显示;如果要查看点数,TPC上电后,进入启动属性界面可以查看运行环境的点数,也可以进入不启动工程界面也可以查看运行环境的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