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MCGSTPC1521,如何从屏中将历史数据导出?

楼主(2009-02-24):
我用的MCGSTPC1521,如何从屏中将历史数据导出?

网友A:
可以用!ExportHisDataToCSV函数来实现数据导出

网友B:
!TransToUSB( )

!ExportHisDataToCSV( )这两个函数都可以实现数据导出。

网友B:
!ExportHisDataToCSV(文件名,组对象名,字段名,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大记录数,导出模式,导出参数,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取消控制数据对象名)

函数意义:

1.导出指定组对象存盘数据,导出的条件包括: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最大导出总条数;

2.导出字段列表,组对象为MCGS_ALARM则表示导出报警历史数据;

3.可指定导出文件名和路径,主要是U盘导出,可以追加方式也可覆盖方式导出;

4.可显示导出过程进度情况;

5.可取消和中止长时间的导出过程;

6.导出格式为csv文件,导出的第一行为字段名字。

返 回 值:开关型。

返回1 指定组对象错误,可能组对象没有保存历史数据或者没有该组对象

返回2 指定的时间格式错误

返回3 指定的无效的数据对象名

返回4 无效的导出模式

返回5 同时只能支持一个csv导出

参 数:

文件名:字符型,指定导出的文件绝对路径名,指定的第一级目录不能创建,其子目录如果不存在则可以创建。这样避免U盘不存在时创建U盘目录。注意:第一级目录不能自动创建用户必须保证其存在;

组对象名:导出的组对象名字。

字段名:字符型,用逗号分隔的要导出的字段名,不需要指定时间字段,默认第一二个字段就为记录时间字段。如果为空字符串则导出所有字段。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用表示的时间字符串 “YYYY-MM-DD HH:MM:SS”;

最大记录数:希望导出的最大记录数,超过该记录数就返回,停止导出;

导出模式:“1”表示覆盖现有文件,“2”表示追加到文件最后;

导出参数:暂时为空,保留以后使用;

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开关型数据对象,导出过程中该对象值反映出当前已导出记录条数,如果导出过程中其他异常结束则通过该对象返回同函数返回错误码;

进度指示错误码:

返回-1------文件不能打开

返回-2------没有可导出的数据

返回-4------文件操作出现错误

控制数据对象名:指定一个开关型数据对象,该对象控制导出执行,启动导出时会自动设置该变量为0,用户在导出过程中想取消导出则可以设置该值为<0的任何值,导出函数运行结束后会自动设置对象值为1;

进度指示错误码:

返回0------导出成功

返回-1-----导出路径不存在

返回1------指定组对象错误,可能组对象没有保存历史数据或者没有该组对象

返回2------指定的时间格式错误

返回3------指定的无效的数据对象名

返回4------无效的导出模式

返回5------同时只能支持一个csv导出

实 例: ret= !ExportHisDataToCSV("\usb harddisk\yang.csv","group","data1,data4","2007/1/1 0:0:0","2009/1/1 0:0:0",20000,1,"",进度,控制)

网友B:
!TransToUSB(组对象名,起始时间,结束时间,导出状态,进度指示,转出模式,保留参数)

函数意义:将XXX组对象的存盘数据导出到"USB HARDDISK"目录下,保存为“XXX.csv”文件,模拟环境则是保存到与可执行文件相同路径下。

返 回 值:开关型。

0:参数没有错误。

1:第一个参数错误。(请检查是否组对象名称,或“MCGS_ALARM”)

2: 时间参数格式错误。

3:状态变量的类型错误。(两个变量都必须是开关量)

5:同时只能支持一个csv导出。

参 数: 组对象名:字符型,要导出的组对象名称(或“MCGS_ALARM”)。

起始时间:字符型,要导出的历史数据的开始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结束时间:字符型,要导出的历史数据的结束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SS。

导出状态:开关型,进度指示数据对象名(开关量),输出导出状态。

正常导出存盘后输出当前已经导出的记录条数。

当创建导出文件“XXX.csv”失败时输出-1。(请检查下位机是否正常插入了U盘)

当前没有记录可导出时输出-2。(请检查对应的组对象是否有存盘信息,或者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是否设置正确)

导出过程中出现未知数据类型时输出-3。(不应该出现)

导出过程中出现文件操作异常时输出-4。(请检查U盘容量是否足够)

进度指示:开关量,指定一个数字型或开关型对象,该对象控制导出执行,启动导出时会自动设置该变量为0,用户在导出过程中想取消导出可设置该变量为<0的任何值,导出函数运行结束后会自动设置对象值为1。

注:6.5(01.0010)之前的版本,此参数为原导出状态变量2,显示的是导出数据总条数。

转出模式:开关型,保留,设置为0。

保留参数:字符型,保留, 设置为空字符串。

实 例:

!TransToUSB(MCGS_ALARM , 2008-12-1 00:00:00 , 2008-12-31 00:00:00 , Switch01 , Switch02 , 0 , "")。

注意事项:

该函数最多只能导出30000条记录。当满足导出时间条件的记录数大于30000时,只导出前30000条记录。

网友C(2009-09-01):
1521H用的是xpe操作系统+N专通用版 直接U盘拷贝mdb文件就可以了,或者存盘数据提取、存盘数据拷贝,或者excel导出策略可实现。

如果用的是wince操作系统+mcgs嵌入版,再使用楼上的方式。

目前出厂的1521H均使用标配xpe操作系统+N专通用版。

网友D:
可否解释。什么叫配xpe操作系统+N专通用版。?

网友E(2016-09-07):
这个功能真的不好弄啊

网友F(2016-12-29):
能把要导出的历史数据里的MCGS TIMRMS去掉吗,在哪设置?还有就是导出的表格怎么自适应列宽?请教大神

网友G:
没做过。我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