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机通信控制可行性

楼主(2009-02-24):
我有松下A4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能否通过通信口直接连接到工控机上,把外部测力传感器的数值的偏差和发送脉冲的个数建立关系,在工控机上发给驱动器,进而控制电机。详细回答一下,都需要什么设备,谢谢。(用PLC或者控制卡的控制 不给分)

网友A:
。(用PLC或者控制卡的控制 不给分) 呵呵

工控机通过串口与A4驱动器连接?然后控制?

目前无法实现。完毕。(松下没有公布通信协议吧。

在工控机里装个控制卡,发脉冲或模拟量可以控制。

网友B:
目前松下对于A4提供的通讯指令只限于上位机发送、接受和更改参数,不能实现你的要求。

以下提供特殊系列供参考:(属于A4家族系列)

1、A4A系列:专门RS485网络控制,最对31个轴,点到点控制。

2、A4N系列:专门网络控制100M,最多32个轴,插补控制,同步控制。

3、A4T系列:全闭环压力控制器,简单的控制时序指令,内部8段压力段

网友C:
请教松下伺服维修:A4A系列比A4价格上大约贵多少?(百分比)

网友B:
A4A国内用的很少,加上日元目前波动很大,目前的价格我不太清楚

网友D:
400。但是这个东西基本没有人用,都要定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