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通讯

楼主(2009-02-24):
各位老师好

      本人是刚接触三菱PLC想请教各位怎样组态三菱的各种模块及触摸屏?怎样设置谈们之间的通讯?

        求关于通讯的资料。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Q系列。。 加个串口模块。。 远就用485,近用232 ,与出没平通讯。。 。   PLC内配置拨特率等参数。 。。

网友B:
三菱的PLC 有很多的连接方式.有CCLINK       NET/H       已太网 .看你怎么要求.

网友C:
三菱Q的模块有好多的,和HMI的连接也有好多方法,基本的就是用编程口直接连上咯,要不就加一个QJ71C24N的通讯模块,如果有CC-LINK远程模块,就要一个QJ61BT11模块了,在软件里要做一个各模块位置的分布布置,这个就要看一下手册了,不会太难的,你这样子问也没法具体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