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完ACE2008后 提示“无法定位环境设置文件 wd.env

楼主(2009-02-24):
我安装完ACE2008后 启动程序时提示“无法定位环境设置文件 wd.env 单击确定,已浏览此文件” 我找到后可以进入了。 可是下次再打开程序还是出现该提示。(程序我已经重装过一次了,都是这问题。另外wd.env 为6.85KB是否正确?)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电工网www.diangongw.cn给你精神支持,这个没遇到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B(2009-06-08):
在\AeData里边,然后进入系统,把搜索路径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C(2009-11-26):
引用 网友B:
在\AeData里边,然后进入系统,把搜索路径加上就可以了!

然后复制wd.env到我的文档才行!

网友D:
那又是如何添加路径的那?能把具体的选项说一下吗~

网友E(2010-03-12):
确实是这样,我的已经按照3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F(2010-05-26):
2楼 3楼说的对,已经解决。

网友F: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5/2010052623053700001-1.shtml

网友G(2010-08-24):
谢谢3楼的

已经解决了

网友H(2010-11-26):
谢谢 同样问题解决了

网友I(2011-04-08):
方法很有效,谢了。

网友J(2011-10-18):
路径在:选项,第一项里就有。

网友K:
很正确,按照三楼方法一次解决,谢谢了

网友L(2012-11-07):
在装CAD2008后,打开老提示“无法定位环境设置文件 wd.env 单击确定,已浏览此文件”。

重装几次都不行,按2楼,3楼方法一次解决,方法很有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