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软件建立伺服环,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9-02-24):
我原来用的PMAC,后来发现PMAC 在WINDOWS下的时钟不准确,造成的累计误差引起不规则振动,现在想运用实时操作系统编写类似的软件来代替PMAC ,请问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是否单纯的编写PMACA的伺服环就可以?

网友A:
可以关注一下linux下的开放式数控项目,例如linuxcnc之类的

网友B:
PMAC本身自带实时操作环境(未必是操作系统),以PMAC直接实现伺服的电流环控制也是有先例的,建议咨询原厂。

网友C:
我没用过PMAC,但个人的理解是所有的伺服环都因该在PMAC里CPU/实时操作系统中运行,这是固件的功能,有必要重写吗?

楼主:
这个伺服环在PMAC 内部是442us一次执行的,我外部的实时指令理论上是10ms发送一次,可是由于WINDOWS是非实时操作系统,所以外部指令存在不准确的情况,造成累计误差,如果换其他实时操作系统的话,PMAC的驱动程序不支持,因此考虑使用实时操作系统来发送外部指令,内部伺服环也运用软件来代替。国外有这样做的先例,不过软件编写伺服环很吃力。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D:
外不指令能否缓冲?用PMAC内部的时钟实现真正的发送?

楼主:
尝试过,缓冲效果很不好,因为即使缓冲,外部指令依旧是要WINDOWS送到PMAC 这样有时会造成缓冲区有时为空,控制发生问题

网友B:
缓存的使用机制有问题,首先缓存需要足够大,以应付Windows可能出现的指令延误,其次需使用缓存的满,半满,空(仅作为报警)等标识。

网友D:
个人认为,改善缓冲比自己做伺服环的工作量小太多了.

楼主:
工作量大小不是问题,关键是缓冲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国外向倍福和FCS都运用软件编写伺服环,肯定是由于硬件时钟不匹配的问题,是否还有其他建议?

网友B:
倍福的TwinCAT有实时内核的支持,楼主不然也试试RTX或者InTime

网友D:
如果您实现不了缓冲,估计做伺服环也不是很容易实现

网友E:
RTX是美国Ardence公司开发的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实时解决方案,是目前Windwos平台的唯一纯软件的硬实时扩展子系统。RTX不对Windows系统进行任何封装或修改,其通过在HAL层增加实时HAL扩展来实现基于优先级的抢占式的实时任务的管理和调度。RTX实时子系统RTSS的线程优先于所有Windows线程,提供了对IRQ、I/O、内存的精确直接控制,以确保实时任务的100%可靠性。通过高速的IPC通讯和同步机制,RTX方便地实现与Windows之间的数据交换。RTX的定时器时钟分辨率为100纳秒,最低定时器周期为100微秒。

网友B:
“RTX是美国Ardence公司开发的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实时解决方案,是目前Windwos平台的唯一纯软件的硬实时扩展子系统”———楼上的以为InTime和RTX相比如何?

网友C:
那么Wind River公司基于 Windows的 VxWorks呢?

网友B:
“基于Windows 的 VxWorks”———  一直以为VwWorks是独立的实时操作系统,真的也有支持Windows的VxWorks吗?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网友C:
http://www.kuka-rtos.com/en/products/vxwin/

网友B:
仔细阅读了Kuka基于VxWorks开发的VxWin的白皮书,总体上与RTX或InTime的Real Time Kernel概念和应用模式有类似之处,是基于Windows上位环境实现底层实时操作的不错思路!

就是不知性能和使用成本与RTX或InTime相比如何?

网友F:
如果樓主的應用不是很復雜,弄顆16BIT 的單片機不用操作系統就應該可以搞定。

另外請問樓主,你的控制端和伺服的通訊采用什么方式,CAN .ETEHRCAT?

如果使用CAN,4軸4ms可以完成數據刷新,如果是ethercat 會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