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低压变频修理疑难

楼主(2009-02-24):
               我修理一台ACS800-01的变频器,上电时变频器操作面板报表4210故障,更换温度传感器和主板和驱动板后,故障不变,望高人指点为高谢!

网友A:
并行连接的逆变器单元模块内部过温,

检查环境条件。
检查通风状况和风机运行状况。
检查散热器的散热片,并进行灰尘清扫。
检查电机功率是否超过了单元功率。

楼主(2009-12-28):
电流互感器有故障,更换电流互感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