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FD-B安装使用后出现OL故障

楼主(2009-02-24):
VFD-B安装使用后出现OL故障请帮忙解决下谢谢!请回QQ449123288或致电15835025318

网友A:
主要就是 过流故障

检查电机是否过载.

2减低转矩提升设定值.  提高交流电机驱动器输出容量

网友A:
  说错了    应该是   (过载故障)0

楼主:
我现在已减小负载可是频率升到20左右在也不上升。我现在频率在50HZ。应该怎么调。加速时间应该怎么调?谢谢!

网友B:
是不是频率上限被限制了?

网友A:
楼主  好了吗   出来露个面啊     共同交流    相互学习吗  ?

网友C:
不妨把负载从电动机轴上脱开,空载启动变频器,看是否还有OL报警?没有了,那是负载偏大了,建议在检查是否机械部分因故障卡阻。如果机械正常,说明电机和变频器容量可能偏小。如果空载还有报警,而且电机和变频器容量均够大,那就要看看电机转矩上限设置是否过小?电子热继电器动作值是否过小?变频器内部主电流检测回路是否异常从而导致检测结果偏差过大?

网友D:
检查下实际电流和显示电流是不是一样,要是的话就是变频器容量偏小,或者是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E(2009-04-02):
主要是变频器的可变电位器坏了,不是5秒--20秒,更换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