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失速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25):
我公司用的是AB公司的power flex 700S变频器,用在翻车机的翻车控制中,速度为低速10Hz高速50Hz,以前正常,这次在正翻过程中到减速位,结果高速返回不能控制,参数374失速组态设定没设好,速度限制设定不好,但产生失速原因是什么呢?请求高手指点!不盛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控制高速返回的反馈环节出问题了啊.

电工网www.diangongw.cn技术支持.

楼主:
谢谢关心,电动机没有测速,没有反馈。变频器内部反馈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一般失速有过电流失速和过电压失速。你查一下是那种!

网友C:
是不是变频器内部制动单元损坏,造成失速

网友D: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

网友E:
看看制动电阻是否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看看制动电阻是否发热?

谢谢关注,制动电阻发热可以排除,现等专业人员鉴定

网友E:
失速组态没问题么?
专业人员解决好后,指点一下啊

楼主:
对:天阔 关于失速组态没问题么?
专业人员解决好后,指点一下啊
内容的回复:

失速组态一定有问题,失速组态是处理问题,现在主要想查清为什么产生失速?

楼主:
由于负载力矩大,电机输出力矩小而失速(近0电流),但为何不报失速还未清楚!FOC控制,为何374不报失速?还需设什么参数吗?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2009-04-02):
我用的是ABB变频器,也出现过这类问题,变频器失速是因为变频器保护报警。可以考虑减小减速位与正常停车位的时间,也就是将减速位往停车位调近一点。试试看。

网友G(2009-05-24):
据说这个是power flex 700与power flex 700S之间厂家默认设定有区别.

power flex 700S在失速保护默认设置为"0",对失速故障屏蔽,事故过程中变频器未报故障.

网友H:
询问经销商的技术支持。

他们会找AB或澳洲的技术支持。

北京罗克宝成公司,AB分销商。

网友I:
你的情况是过压失速,要搞制动单元消耗能量

网友J(2017-09-02):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是和你一样的问题高速减速会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