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天车起重机小车启动困难?

楼主(2009-02-25):
变频小车V/F控制,启动频率设置10Hz时,启动不了,有时还报过流,设置为20Hz后可以启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抱闸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瞬间力矩不够,时间一长见过流故障

网友C:
频率设置低导致转动力矩不够。供参考。

网友D:
应该是启动转矩不够吧,把启动转矩设置高点

网友E:
启动转矩不够,启动不了,还报过流

网友F:
启动转矩设置高点试机

网友G:
变频器选型不对,低频不行

网友H:
用转矩提升看看

网友I: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天车电机是锥行转子电子还是普通电机?因为天车电机多为锥型转子电机,锥行转子电机因其特殊结构,只有通过足够大的电流时,其自身的报闸才会自动打开。因此如用变频器控制必须当频率达到一定值时(用转矩提升只能有一点改善,并不能解决此问题),报闸才能打开,电机才能运行。一般的经验值是15HZ以上。如果需要用变频器控制锥型转子电机低频时正常运行,就必须用锥型转子电机专用的变频器。

楼主:
我那是绕线电机转子短接改成变频驱动的

网友J:
运用变频器转矩提升功能。

网友K:
V/F控制的话,可以采用电压提升,参数:
p318=1 电压提升
p325=25 0hz时电压提升的数值
p326=10 电压提升结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