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无线PLC?不用电缆增加无线RS485

楼主(2009-02-25):
PLC(可编程控制器)在工控领域应用之广,使用之方便对于稍微懂行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PLC的数据通信和设置都是通过RS485有线方式进行的,对于一般用户来说,PLC设备是在改造或改进项目中设计集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布设通信线是非常麻烦的,要打开或新挖电缆沟,这对于系统集成商来说很痛苦,增加施工难度无法保证工程进度不说,更痛苦地是有些场合根本无法布线。
在此推荐两个解决方案:
1  给PLC增加无线RS485通信模组:无线RS485透明传输模块,相当于直接代替了RS485双交线。不用设置,将有线变成无线方式,使用非常简单。通信距离100米~3000米为宜。

2  直接使用无线遥测遥控终端:大家知道PLC的功能非常强大,但是其不足之处就是需要编写程序,而且许多功能没有用,价格比较昂贵。无线遥测遥控终端,有4~8路开关量的传输,4~8路模拟量的传输,距离100米~3000米均可。即可以实现点对点通信,也可以实现点对多点通信,不需要编写程序,不需要布线,一般电工就可以调试使用。对于工业现场的遥测遥控实施简单、方便、便宜。

网友A:
非尼克斯就有相关的产品,超频的。跟我们公司正在开发相关的应用方案,最远可到10KM。

网友B:
PLC可以连一个无线的modem(通过SMS/GPRS进行数据采集、控制、监控、警报等)

加上我这里有一套modem软件,可以在电脑看到的数据的所有情况,有兴趣与我联系

wing@autoproud.com.cn

or lee3341766@126.com

感兴趣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C:
感兴趣的可以去电工网www.diangongw.cn看一下

网友D(2012-11-02):
能否实现PLC和触摸屏无线传输功能的实现呢,请教了。qq1208517452

网友E:
深圳市大为智通是做无线产品的,采集开关量信号无线控制水泵,电机,plc,安灯等。不要错过哟、。www.diwir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