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板部分电源损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09-02-25):
安川L7B 18.5KW的变频器驱动板部分电源损坏,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指教

网友A:
短路,过流,散热不好...............................

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楼主:
说的太笼统了,能具体点吗

网友B:
IGBT触发信号短路会造成驱动光耦电源烧坏,有时IGBT炸机也会引起驱动电路烧坏。原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