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98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故障 急!!!

楼主(2009-02-25):
数控系统GSK980T,配置华中交流伺服电机130STZ5--1,系统一上电后,X轴没有立即锁紧,1分多钟后才能锁紧.将Z轴

的驱动器与X轴的对调,Z轴也没立即锁紧.如果,系统一上电,立即按轴向移动,驱动器出现报警,代号为6。

网友A:
130st z5--1 是华中的吗 ? 华中的 是06010 什么的   130st是华大的

什么是锁紧? 是使能有效? 还是抱闸呢?

我想你应该已经找广数的人解决了吧

网友B:
广数当年的DA98伺服出自华大,就如同当年的980T出自凯恩帝一样。

只是今日已人是物非了。

网友C:
130STZ5--1  这种电机 已经停产..

   还有.. DA98不是出自华大.. 而是迈信...

网友B:
迈信与华大的渊源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