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触发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可控硅 触发电流 Igt 与A K电压 有什么关系?正比例吗?

一般资料都是6v时候测得,如果增加A K电压怎么计算?

楼主:
我AK 间加上400伏得时候触发电流应该怎么计算啊?

网友A:
触发电流和ak电压没关系,也不能计算,只能实测或参照名牌,离散性大

网友B:
可以参考厂家数据,触发电流 Igt 与A K电压关系不是很大,要让可控硅持续导通,流过的电流不能小于它的最小维持电流。

网友C:
AK只要有一个能维持导通的电流就行了,AK的电压只跟触发极的移相角度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流和ak电压没关系,也不能计算,只能实测或参照名牌,离散性大

支持

网友E(2009-04-15):
支持!AK只要有一个能维持导通的电流就行了,AK的电压只跟触发极的移相角度有关。

网友D:
触发电流足够导通可以的

网友F:
要让可控硅持续导通,流过的电流不能小于它的最小维持电流。

网友G:
咱也问一个问题,可控硅的触发不也是两根线吗,这个对吧,要不触发部分就是断路了,也就不存在触发电流,那么触发的两根线好象是连在g 与k上是吧,那当可控硅导通时,k极也是高电位了吧,上百伏没问题,那么一直在说的1到5伏触发电压怎样解释。难到只是g与k的电位差。这样的话那么g极那上百伏的电压也就会窜到触发版,还不烧触发版了,这又怎样解释。

网友H:
可以参考厂家数据。。。

网友I:
触发板上有很多保护,有二极管的,AK电压跟触发电流无关的,主要是跟GK的锯齿波有关

网友J:
触发板上有保护的,k上的高压串不到 触发板

网友K:
支持!AK只要有一个能维持导通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支持!AK只要有一个能维持导通的电流就行了,

支持,能够导通的电流可以的

楼主:
好像是有关系的啊!我试过的。

楼主:
a k 电压低的时候触发电流如果太小根本就不能打开可控硅,但是如果AK电压很高的话 触发电流很小就可以打开的。

楼主:
我用的是MCC162可控硅测试的。

楼主:
AK  加直流电压  24伏,直流触发 测试触发电流必须达到 资料上说的100ma才可以打开的。10ma触发电流根本就打不开。但是当AK加上交流380伏后,也就是装上机器后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讨论一下,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L:
你还真敢玩,igt管导通的条件很复杂,不是一个条件变了就可以看出的

楼主(2009-06-22):
引用 网友L:
你还真敢玩,igt管导通的条件很复杂,不是一个条件变了就可以看出的
楼上的大哥,我没有用igbt管。用的可控硅啊!呵呵!

网友M:
我刚绝没必然的关系

网友A:
触发电流一定要满足,这是第1个条件,第2个条件是触发脉冲宽度要足够,特别触发大电感负载,更要长;第3个条件就是可控硅要有正向电压才可以。前面说“k极有几百伏电压“,说这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他对那个点是多少电压,每个电压都有参考点,触发电压是指g对k而言,大概有几伏的电压,谈电压离开了参考点是没有意义的。不知道您去过科技馆没有,那里有个实验,把一个人放在笼子里,人在笼子里,然后把笼子绝缘升高,给笼子加几万伏的电压,这时候,人没事。这个几万伏的电压是对地而言,对人,他们是等电位,所以,人没事。这时候,如果人跳出来,站在地上,手摸着笼子,人体承受的电压就是笼子对地的电压,人一会儿就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