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松下PLC-FPX多路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9-02-25):
向各位大侠求教: 松下PLC  FPX-T30,同样的脉冲输出程序,在使用CH0通道输出时没有问题。而将输出通道改为

其它通道(CH1,CH2,CH3)时,运行总是报出:运算错误 45 。一头雾水,其它通道和CH0通道有什么不同的要求么?

F1 DMV,H1120,DT100

F1 DMV,K500   ,DT102

F1 DMV,K2000 ,DT104

F1 DMV,K300   ,DT106

F1 DMV,K0        ,DT108

F171 SPDH,DT100,Ka

a=0 时,从Y0输出CW脉冲,而a=1,2,3  时均报:运算错误 45。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还是我的PLC本身有问题?

网友A:
系统寄存器400-401对应通道不设为高速计数器,402对应通道设为脉冲输出。

楼主:
系统寄存器400-401对应通道不设为高速计数器,402对应通道设为脉冲输出

我系统寄存器均重新设置了,要不然CH0也不会有脉冲输出了。可改为其它通道输出时就出错,郁闷死了,那位大侠帮忙指教一下啊!

网友B:
还没弄好么 联系我QQ304849185

网友C:
搞定了没??楼主不妨出来通知一声,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D(2009-07-01):
松下PLC FPX-T30,最多输出几路脉冲啊,PLC 最多可带几块啊。

网友E:
f171要占12个DT

网友F:
这个是FPX的原点复位程序,我也遇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只是我连CHO通道也不能用!!而如用F171的梯形控制程序就没有问题!!即H1120改为H1110等定位代码,把K0不设为0,设为一个数值,到底是这款PLC的BUG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有请各位松下精通人士,松下其它型号(FP0/FP1/FP2/FP SIGMA/FP-e/FP10SH/FPM/FP3..)的我用了十余年了,也没有这类现象

网友G(2010-01-04):
PLC系统寄存器没设置吧,

有问题一起交流
联系人:吴铃声 13671889716
QQ:1153620019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于有请各位松下精通人士,松下其它型号(FP0/FP1/FP2/FP SIGMA/FP-e/FP10SH/FPM/FP3..)的我用了十余年了,也没有这类现象

请问您用过FPO-C10RS型号的PLC吗,请问脉冲频率是多少?

网友I:
PLC系统寄存器没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您用过FPO-C10RS型号的PLC吗,请问脉冲频率是多少?

你所说的是继电器型的,不能输出脉冲,如果是FP0的,你要选用T系列的,而不是R系列的。你可以用FP0R(这两年出的)带四轴,各轴最大50K,产品外形和FP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