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运行期故障分析

楼主(2009-02-25):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经初期调试并正常运行一段时期后,在运行期间出现的故障,其常见原因有:流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雷电击;环境条件变化。
一、内壁附着层
由于电磁流量计测量含有悬浮固相或污脏体的机会远比其他流量仪表多,出现内壁附着层产生的故障概率也就相对较高。若附着层电导率与液体电导率相近,仪表还能正常输出信号,只是改变流通面积,形成测量误差的隐性故障;若是高电导率附着层,电极间电动势将被短路;若是绝缘性附着层,电极表面被绝缘而断开测量电路。后两种现象均会使仪表无法工作。
二、雷电击
雷电击在线路中感应瞬时高电压和浪涌电流,进入仪表就会损坏仪表。雷电击损坏仪表有三条引入途径:电源线、传感器与转换器间的流量信号线和励磁线。然而从雷电故障中损坏零部件的分析,引起故障的感应高电压和浪涌电流大部分是从控制室电源线引入的,其他两条途径较少。还从发生雷击事故现场了解到,不仅电磁流量计出现故障,控制室中其他仪表也常常同时出现雷击事故。因此,使用单位要认识设置控制仪表电源线防雷设施的重要性。现在已有若干设计单位认识和探索解决这一问题,如齐鲁石化设计院。
三、环境条件变化
主要原因与调试期故障环境方面相似,只是干扰源不在调试期而在运行期间再介入。例如一台接地保护并不理想的电磁流量计,调试期因无干扰源,仪表运行正常,然则在运行期出现新干扰源(例如测量点附近管道或较远处实施管道电焊)干扰仪表正常运行,出现输出信号大幅度波动。
上仪网:http://www.1718sh.com/

网友A:
雷电击
雷电击在线路中感应瞬时高电压和浪涌电流,进入仪表就会损坏仪表。雷电击损坏仪表有三条引入途径:电源线、传感器与转换器间的流量信号线和励磁线。然而从雷电故障中损坏零部件的分析,引起故障的感应高电压和浪涌电流大部分是从控制室电源线引入的,其他两条途径较少。还从发生雷击事故现场了解到,不仅电磁流量计出现故障,控制室中其他仪表也常常同时出现雷击事故。因此,使用单位要认识设置控制仪表电源线防雷设施的重要性。现在已有若干设计单位认识和探索解决这一问题,如齐鲁石化设计院。

网友B(2009-07-05):
谢谢了,嘘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