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4千伏安的变频器带75千瓦的电机可以吗?

楼主(2009-02-25):
我们单位一台75千瓦的电动机用富士134千伏安的变频器带动,但是只要把频率调到43以上,就会经常跳,跳了以后再启动依然可以运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见变频器有什么指示呀?

网友A:
跳闸以后变频器是不是不显示了?变频器选得大了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变频器调闸原因大部分因为保护调闸,如过载,过电流,过温等均可能出现此类现象。在变频器低频运行时,因未发生如上现象,故可正常运行。检查变频器的温度检测部分或CT是否正常,并检查外围负载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情况变频器调闸原因大部分因为保护调闸,如过载,过电流,过温等均可能出现此类现象。在变频器低频运行时,因未发生如上现象,故可正常运行。检查变频器的温度检测部分或CT是否正常,并检查外围负载情况。

网友D:
看设定的数值和运行的数值对照一下,在分析原因。

网友E: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没装制动电阻啊,可能电位器坏了,导致减速出现,

网友E:
忘了打广告了,不好意思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F:
       富士变频器跳闸后,LED一般会显示报警名称如OC1、OC2、OC3(过电流),OU1、OU2、OU3(过电压),LU(欠压),OH1、OH2、OH3(过热),OL1(电动机过载)等;还可以通过“报警信息”菜单和“报警原因”菜单查找变频器跳闸的原因及进行故障诊断。

网友G:
跳闸以后变频器没故障代码吗?

楼主:
忘记说了,这个变频器的出线连接一个接触器,经过检查是接触器跳,但是再次启动依然能够运行,怪了,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显示。

网友H:
变频器出线接一个接触器 是什么作用?    变频器输出的交流波形工频是不一样的,而且各项参数都会有所差别,接触器线圈可能会感冒哦!

网友I:
看设定的数值和运行的数值对照一下,在分析原因

网友J:
接触器的线圈-线路接触不好。哈!

网友K:
是接触器控制电路有问题,是不是plc或其它电脑板控制,如是的话,可能是其受到了变频器的干扰,要做好屏蔽处理.

网友L:
同意,不用带接触器,可直接带,变频器容量太大了。

网友M:
仪表变频器输出不用带接触器,直接带负载的

楼主:
用接触器就是在现场操作时,利用操作按钮,通过接触器吸合,它的常开触头给变频器一合闸信号。

网友N:
不必要把接触器接在出线端,按钮直接按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给信号给变频器。

网友O:
变屏器没事的。你可一在吧接触器用到供电上

网友P(2009-06-04):
仔细检查一下跳闸时到底有没有报警或者故障指示,变频器过载或者过电流跳闸等原因都会有报警指示的,如果没有,其检查参数设置,一台大变频器带动一台小一点的电动机只要参数设置好了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