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EM231配置问题

楼主(2009-02-25):
看到西门子s7-200系统手册中关于EM231扩展模块的配置,自己有些不明白,如上图

8模拟量输入,DIP开关1~5,那么6是不是就没有用?

还有就是按照图中配置,那么如果SW3为ON,SW4为ON,SW5为OFF,那么0~5V电压信号和0~20mA电流信号都一样可以接入,这样的话电流输入信号和电压输入信号在配置上就没有区别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传感器输出是0~20mA的电流信号,按照上面的配置是不是就可以了的?

即DIP开关1~5分别为ON,ON,ON,ON,OFF,6任意。请指教,呵呵

网友A(2010-04-29):
遇到同样的疑惑  不解!不解!

网友B(2011-03-02):
呵呵 看来你们没有用过这个模块呀 ,电流和电压的配置不在拨码开关上而是在线路的链接上,不明白可以加我qq546341900

网友C:
呵呵;S7-200的模块是不分0~5V及电流信号的;

EM231内有4个250欧的电阻,所以0~5V对应的就是0~20mA;

如果你用4~20MA,只能取数字量6400~32000;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D:
8输入的EM231,其中只有2路可以输入0-20mA或电压信号,其余6路只能输入电压信号。当这2路中的某路使用电流输入,应使开关接通内部的250欧姆电阻。

按SW3为ON,SW4为ON,SW5为OFF,那么它们的量程是0~5V电压,0-20mA被转换成0-5V信号。

网友E:
没有提到的就不需要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