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电流互感器在大电机控制中接热继电器以达到过载保护作用的线路图

楼主(2009-02-25):
电流互感器在大电机控制中接热继电器以达到过载保护作用的线路图

网友A:
电工书上有图:两元三表

网友B:
就是在先启动时让电流互感器两个接线端短接,然后在断开,这样就可以灵活运用接触器的常开触点接线了

网友C:
好像电工网没有收录,你去找找看吧,如果有我可以给你发过去.

楼主:
我主要是想起到过流的作用,因为用大的热继电器有点不合算,现有的柜内也装不下

网友A:
两元三表法:两元是两只电流互感器,用两元三表法测量电机3相主回路电流,这里的三表是热继电器的3相。电流互感器次级是5A,则热继电器选额定5A左右的即可保护一次电流数百安的大电机。对于启动时间较长的惯性负载,可以在启动时先短接掉热继电器的3相,启动接近完毕或以后再投入热继电器。

两元三表法原理来自二元三相功率表测量三相三线制交流电路的有功功率。

网友D:
我给你画了个比较抽象的看看吧

网友E:
三相电动机Y-Δ串电阻启动主回路图。

网友F:
互感器很普遍的,我们有变送器,可以输出4-20mA,或者0-5V,0-10V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北京柏艾斯科技有限公司

www.passiontek.com.cn

郑方远          13811804156      QQ 398633610

网友G:
上面的抽象图我同意。

网友H:
接法都是一样的,建议换成变频器,省很多电的!

网友D:
芳季老师是哪里人,在何处高就?

网友G:
响佛山。HDIHHT@TOM。COM

网友I:
6楼的我同意,我公司的90KW电机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接热保护的。不过我看书介绍说是这种方法可靠性差。

网友J:
   用比例来调节的电流  达到小电流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J:
     数据调到适合的位子是一样 的保护~!~!~

网友K:
同意楼上的,我们的很多都采用这样的保护,只是很少用热继电器,用的电机综合保护器。

楼主(2009-04-30):
谢谢各位的高见!谢谢各位的高见!

网友L:
15楼说的对,不过有必要吗?电流检测和控制的方法很多种

网友M(2011-08-19):
6楼的为什么要这样接

网友N(2011-10-26):
今天才发现公司的100KW空压机主电机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保护方式

网友O(2020-09-11):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画了个比较抽象的看看吧
按这个接法,电流表没有电流是什么情况?电流表单独接一个互感器有电流显示,对换其中一个互感器次级也无电流显示,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