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设备窗口中--数据处理中的滤波处理怎么用,具体什么意思?

楼主(2009-02-25):
MCGS设备窗口中--数据处理中的滤波处理怎么用,具体什么意思?

网友A:
滤波:也叫中值滤波,本次输入信号的1/2+上次输入信号的1/2。

网友B(2009-04-16):
最好是在驱动里面做滤波 算法可以自己定义(算法可以自己定义) 数据后处理里面的滤波效果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