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TPC1063HCOM1怎样接线,COM2怎样接线?

楼主(2009-02-25):
请问MCGSTPC1063HCOM1怎样接线,COM2怎样接线?

网友A:
COM1是9针D形母头的2、3、5、分别和9针D形公头的2、3、9接,9针D形公头4、5短接;COM2是9针D形母头的7、8分别接9针D形公头的3、8;

网友B:
要看是什么PLC吧。。。

网友C:
每种PLC的接线方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