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09-02-25):
我在工厂维修一台光谱分析仪时,(用了2年,)发现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跳变。不知道问题在那里??请大虾指教。具体事件如下:开关电源型号是LPT42,采用AS3842芯片控制,220U AC输入,输出为负12V 0.75A,正12V 2.5A和正5V 5A输出。断开所有负载,测量负12V 电压在负5V到16V跳动,正12V 在5到10V跳动,正5V在5到8V 之间跳动,开关变压器有时有即既的响声,量各元件正常,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多查一查电容,并仔细检查电阻。

网友B:
3842震荡条件受限,建议查3842周边原件,稳压管重点检查,不行换块3842试试,市场上两三块钱

楼主:
谢谢,3842 , 电容,光藕已更换,电阻阻值正常,稳压二极管正常,但电源就是不稳,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C:
反馈有问题没有?

网友D:
不行就干脆话个电源,明纬电源质量有保证,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电话联系我 021-5169517820

网友E:
查一下220电源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多查一下电容,因为电容容量变了就会引起震荡的频率不稳造成电源的不稳。

网友F:
主要检查电解电容,比如滤波电容,有的需要代换才能判断出是否有问题,测量可能会不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是有一个三极管不起做用,以修护